增量编码器如何判断正反向旋转

楼主(2008-09-20):
增量编码器有两个相交90度的传感器,感应光栅的旋转变化,而光栅是均匀分布的,起始位置也是随机的,怎么判断那个传感器感应的信号相位超前,那个传感器的信号相位落后,以判断编码器旋转的方向?

网友A:
接编码器的A、B两相,他们之间有相位差。根据相位差来确定旋编的方向。

楼主:
从编码器的结构看,A\B两相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相位吧?难道制作A、B两个传感器时故意安装的位置有一点错位吗,光栅那么密集,会不会同时感应到同相位的信号?

网友B:
A、B两相是通过裂相原理取得的,生产时通过调试,A超前B90度相位差;

“从编码器的结构看,A\B两相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相位吧”---------若有相同的相位,则是不合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