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9-20):
我公司是高压10kv计量有功、无功,我从低压做无功补偿,请问这样对高压计无功起作用吗?我在表上显示功率因数达0.99,可每月交电费对无这块都是罚款。

网友A:
对低压端补偿效果不大,因为变压器不是线形变化,我们可以提供电能质量解决方案,它能给制造企业带来效益为:

1、通过有效滤波可以防止电压畸变,提高用电质量,同时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2、通过在线无功补偿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满足供电公司考核效率指标,同时减少线路损耗,节约电能消耗。
3、通过在线监测可以及时清楚了解所有设备供电状况,及早发现设备隐患和电能损耗定位,提高供电效率。
4、通过报表统计峰、平、谷电能使用情况,可以合理分布电能使用时间,错开用电高峰,节省电力开支。
5、通过报表可以考核各个车间、各个班组、各个设备的用电质量,促进他们提高用电质量,对节能减耗也有很大意义。

详情登陆WWW.eissoft.cn     可以下载演示版本

网友A:
具体可以详细沟通:E-mail:eissoft@163.com   QQ:896286731   潘先生

网友B:
呵呵,补要补到位,全补

网友C:
“我从低压做无功补偿,请问这样对高压计无功起作用吗?我在表上显示功率因数达0.99,可每月交电费对无这块都是罚款。”

1、 从低压做无功补偿,这样对高压计无功起作用!

2、低压、高压、就地补偿、集中补偿都起作用,而且作用相同!

3、功率因数达0.99,可每月交电费对无这块都是罚款,罚款无理!

网友D:
达0.99

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