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0到+24V电源,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

楼主(2008-09-20):
现有0到+24V电源,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请各位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啊

网友A:
接一个7812和7912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电源变压器中心抽头,如果有分开,接二个整流堆,中间抽头共用,1个7812和1个7912稳压块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不能实现的,要电源变压器有中心抽头才行。

网友D:
接一个7812和7912的三端稳压器,他们的接地连在一起做公共线0,78输出的为正12v,79输出的为负12v

网友E:
大家看清楚没有?楼主说的应该是直流电压,应该没那么简单吧?一般先把直流逆变成交流才能这样实现。

网友F:
DC/DC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两个12V的稳压二极管串一下如何?

网友H:
用二个电容串联后并到电源上,串联电容的中点作0电位,再接上7812和7912就可以了.

网友I:
我觉得楼上的说得有道理,而且很具体。

网友J:
还要考虑电源共地问题有没有影响。如果+24V电源已经在0V端接地。那么就只能用隔离的DC/DC变换器了。若电源对地是悬空的。那么用上面的7812和7912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能实现的,要电源变压器有中心抽头才行。

网友L:
较难实现,如果用上面的先串联电容再并到电源上,串联电容的中点作0电位,再接上7812和7912,我想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虚的,只要一加上负载电压就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