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9-20):
有哪位师兄知道固态继电器的触发电压要求?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都不固定,我这3V—15

网友B:
一般固态继电器的触发脚附近都有标注,如果没有。可以从较低电压逐步提高,试试,3V到30几V的都有。

网友C:
 一般在3--32 之内     具体不明白 可以邮件咨询  yangxingl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