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怪现象

楼主(2008-09-20):
最近我测试变频器到电机的电压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变频器输出电压300多伏,但经过输出电抗器后到辊道电机的电压变成了500多伏!(变频器是V/f控制的方式,一台变频器拖动12台辊道电机),小弟初涉此区域,对此不是很了解,不知那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你可能用的是数字表,干扰呀。

网友B:
由于变频输出有载波频率的干扰,因此        用数字表测量只能做参考,最好用指针的伏特表

网友C:
用指针表试试.

网友D:
千万不要用数字表,变频器有很强的频率干扰。一般我们都用指针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由于变频输出有载波频率的干扰,因此        用数字表测量只能做参考,最好用指针的伏特表

网友F:
正常 不用担心  首先变频器的输出侧的电压是不可能高于输入侧的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500v的电压  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宽调制波  是用根据正玄波模型斩波出来的波形 调的是脉宽  所以会用数字表测量的时候会出现500v的情况
至于 为什么 变频器输出侧的电抗器前的电压是300v而电抗器后的电压是500v  较深层次的原理 我还真不知道   只能简单分析下,供参考, 首先,用数字表测试会受到干扰,测量结果是不准的  其次,电抗器可以把变频器输出的低次谐波虑掉   第三,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会产生更多的谐波干扰
       -----个人意见

网友G:
要用指针表才准确

网友H:
哪位大侠能把数字表和指针表抗这种干扰的原理讲一下?

网友I:
测电压最好拿整流系仪表

网友J:
用指针表试试.,或者真有效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