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340如何应用

楼主(2008-09-20):
我用CP340,RS485与仪表通讯,调用FB2,FB3

做了程序无法下载,用的CPU315,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B:
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我也正在使用串口通信块,同样是340,就用最简单的asc2的方式也无法通信,高手们指点!

楼主:
fb2,fb3无法下载,用的西门子自带的程序

网友D:
你看故障诊断啊

你的程序通过编译了吗,如果没有问题在哪里

网友D:
我用485通过几次了,很好用啊

另外接线也要注意到,错了肯定通不上

网友E:
你的STEP7库中有CP PtP吗?如果没有必须到西门子网站下载,装上才能使用你需要的FB2和FB3。

网友F(2009-09-15):
我也在调试,是国内的188仪表通讯协议,能发送但是接收不到数据,

读地址
FE FE 68 20 AA AA AA AA AA AA AA 03 03 81 0A 00 BF 16
读数据 (地址为:00 00 00 00 00 59 42)
FE FE 68 20 00 00 00 00 00 59 42 01 03 90 1F 00 D6 16

请高手指点错误迷津,我是新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