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MM420干扰问题

楼主(2008-09-20):
系统有上位机、S7 200、变频MM420、温度模块EM231RTD等组成

问题:只要变频器MM420运行,EM231RTD模块数据超出测量量程,SF报警。又更换三菱变频器,同样的情况下运行,EM231RTD模块数据能正常运行,但数据不准。

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A:
将屏蔽做好,线路走线作规范。

网友B:
也不从我这里拿货,价格和技术稍后再交流!0755-86168050  深圳奥宇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C:
将屏蔽做好,不行就做信号隔离处理应该就好啦!

楼主:
对,做好屏蔽,问题已经解决,2楼的东西,大家一定不要,他那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