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KW的电机需要配多大的电缆

楼主(2008-09-20):
90KW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4极对数, 工作场合还算稳定, 50个平方的铜芯电缆是否够了?

网友A:
90KW额定电流不到200A ,50MM的铜芯电缆单根用于照明安全截流量为200A ,对于90KW电机每相也就60几A罢了,50MM的铜芯电缆够用了,

网友B:
最少要70平方的电缆。

网友C:
最好要用70的,若线路较短50也可以用。

网友D:
最好用70或70以上的铜电缆

网友E:
50MM的铜芯电缆够用了,35的有点悬,理论上刚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要用70的,若线路较短50也可以用。

网友F:
50MM的铜芯电缆够用了

网友G:
以前我们公司有一台90KW的日立中央空调冷水机组,我用的是70平方的四信电缆线,所以70绝对没问题

网友H:
最小要70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70或70以上的铜电缆

网友J:
70的安全3*75+1*50

网友K(2008-10-20):
最好用90MM*2的

网友L:
90的

应该多点空余,xx

网友M:
看电缆什么型号的,yjv的比vv的小一个规格使用

网友N:
铜电缆70?????????

网友O:
ZR-RVV-3*95+1*50? 1KV? 标准电缆哦,电缆越大散热效果越差,所以大电缆和小电缆的每平方米电流量不一样算的,有计算的软件的

网友P:
75平方电缆,单芯线50平方可以!

网友Q:
4极对数?那是8个极电机,理论转速700转每分?

网友R:
50个平方的铜芯电缆用两根就够

网友S:
还是多放一点雨量得好,多不了多少钱

网友T:
如果不考虑线细线损高,35mm铜线放在水里散热也形

如果考虑线损还是70以上

网友U:
引用 网友A:

90KW额定电流不到200A ,50MM的铜芯电缆单根用于照明安全截流量为200A ,对于90KW电机每相也就60几A罢了,50MM的铜芯电缆够用了,

这位朋友分析有点不妥,“对于90KW电机每相也就60几A罢了”

90KW电机额定电流应该是180A左右,空载时用钳形表钳每相电流应该是60A左右,满载时用钳形表钳每相电流应该是180A左右;如果负载不长期工作在满载情况下,50MM是够用,如果长期工作在额定电流以上,就不够用了,至少要用到到75MM。

网友V:
50MM的铜芯电缆够用

网友W:
24楼,中国现在有75MM?我只是用过70MM的电缆.一定要用95MM电缆(安全)

网友X:
电流大概在180A左右,短距离可以使用50平方,距离较长就使用95平方的吧

网友Y:
理想的状态下即电机使用变频、降压启动,不带重载,线路短,用VV50就可以。除此以外,安全一点还是用75保险。

网友Z:
考虑到夏天温度及老化 用95平方安全可靠

网友AA:
70的铜芯电缆就够了。如穿管还要放大一级。

网友AB:
电流大概在180A左右,短距离可以使用50平方,距离较长就使用70平方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