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C/DC电源的整流和滤波呢?

楼主(2008-09-20):
什么是AC/DC电源的整流和滤波呢?

  以我们的市电220V 50HZ正弦交流电为例,先通过变压器降压得到的还是一个正弦电压,然后通过全桥整流,把正弦电压的负半周期的部分翻到X轴上方,这样得到的一个函数周期就只有原来的一半了即100HZ的信号,VPP也就变成原来的一半了,这就是一个大小在变,方向不变一个脉动电压信号,然后就需要电容滤波了.

  AC/DC电源电容滤波的原理:利用电容的充放电,以脉动电压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为例,其中任意一个周期的波形就是正弦信号的正半周期的波形,假如负载为空载,当输入电压随着波形上升,电容的电压也上升,输出电压也和输入电压一样上升,这时电容处于充电状态,当正弦信号达到峰值的时候也就是说此使电容已经能充到最大电量了,然后过了峰值以后,输入电压开始下降.

  但是由于空载,没有东西消耗电,电容不需要放电,所以输出电压继续保持峰值输出.假如有了负载的情况,过了峰值以后输出电压开始需要靠电容放电了,所以观察输出波行就可以发现过了峰值后电压开始缓慢的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是很慢的,而此时输入又已经进入第2个周期又开始充电了,当然理论上假如负载过小导致电容的放电时常数已经小于半个周期,那放完电时输入还没进入第2个周期.

所以在实际AC/DC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美的直流,有负载的情况下肯定存在纹波,因为需要电容肯定要放电.这个就是AC/DC电源中最基本的整流和滤波了.

网友A:
开关电源少不了整流和滤波,是电源电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