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lc如何选择存储卡

楼主(2008-09-20):
最近有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s7-400plc的存储卡。

我看到有Flash EPROM和RAM两种,但不知这两种卡有什么区别?是否只能选一种?

我的应用一般是停电作程序保持,不致于丢程序,但不知选哪一种?

另外DB一般存到那种存储器中?EPROM OR RAM?

哪个在功能的上更接近300PLC上的MMC卡?

谢谢!

网友A:
FLASH EPROM卡,此卡可在西门子PG740编程器上使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打算找技术支持问一下呢。feprom是可以断电保持的,程序下载到里面即使断电也能保持,而ram不能。ram是对plc内存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