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理论问题

楼主(2008-09-20):
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不变。可是我不明白同一负载角接时相电压380,而星接时相电压220电压降低了功率不也降低了吗?况且降压启动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电压电流都降低了功率能不降底吗? 不明白呀!!!!

网友A:
你看的是天书吧? 呵呵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

怎么您这样说书呢?书是人类的朋友,我就是爱看书!

那好,你说说怎么会“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不变”?

这个是理解问题,非书之过也!

怎么理解呀?郁闷

三相功率是吗?我们老师说过: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三角形联结,都可以用下式计算:

                                                                                P=√3 Ul IlcosΦ
只要线电压和线电流相等,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三角形联结,功率都不变!
看来使用公式还得看条件,不把条件搞清楚,就是“刘XX理论”啦!

楼主:
2楼说的我有点更糊涂了。怎么线电压线电流相等,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星接线电压相电压

网友B:
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不变。”这句话是有条件的,就是“线电压和线电流相等”时。

这有什么意思呢?有意思!我们的书,往往是应试教育的结果,这句话在考试时就有用了!

已知:三相对称负载线电压380V,线电流10A,功率因数0.8,

求    : 有功功率P

这位说,不行呀,他还没有告诉我是星接还是角接,怎么算?

那位说,您啦也甭管那么许多了!反正“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不变。”这不算出来了!

楼主:
容我不客气的说一下,你好像没说到点子上。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星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呀的根号3倍,线电流和相电流相等。而角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

网友B:
客气什么呀!都是网友,咱俩谁跟谁啊,有啥不对就批评吧您啦!

“为什么星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呀的根号3倍,线电流和相电流相等。而角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这都是书上写的!您肯定是知道的!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一下电机的铭牌,铭牌上有各种接法的电流。

比较一下电机在△接线时与Y接法时的电流!

再比较一下两种接法时的(电流*电压),看看是否相等。

楼主:
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多人都没解是清楚----或许是我没理解。我这个人就较针,非把它搞明白不可。

网友D:
“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不变。”

1、书上没有这样说!

2、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星接是角接功率的1/3。

网友D:
3、书上说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其功率都用公式:P= √3UICOSφ  计算,其结果与公式P= 3U相I相COSφ 计算结果 不变;

4、所以说用公式:P= √3UICOSφ  计算三相对称负载的功率时,不用管它是星接还是角接的;

5、而用公式:P= 3U相I相COSφ  计算三相对称负载的功率时,首先要根据负载是星接还是角接计算出I相、U相的值,才能用公式P= 3U相I相COSφ  计算出负载的功率;

6、由于我们往往已知的是对称三相负载的U线、I线,而不知道它的接法,就用这个公式P= √3UICOSφ  计算三相对称负载的功率简单;

网友B:
那好办,就请楼主请出证人、出示证物吧!“我这个人就较针,非把它搞明白不可。”这是很大的优点呀!但一定要准确!估计是您掉了几个关键词,还要到处问人,那不麻烦吗?

这句话比方是这样:“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功率计算公式不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我是电气外行也知道:功率不变,是指额定功率不变,须在规定的电压下,如:220三角/380星,380三角/660V星;

而楼主指相同的电压下,如三相380V下,角功率是星功率的三倍,所以大电机都用角型,小电机星形;

网友D:
楼上错了,是功率计算公式的问题!

网友F:
Y接是角接的1/3才对啊,上面的很多朋友都对了

楼主:
听了大家的分析,我很受启发。原来是三相对称负载无论是星接角接其计算公式不变。我终于明白了困绕我多时的难题,在这里我谢谢各位热心同行了。

网友G:
星接和角接不论是电压还是电流都不同。

网友H(2009-04-23):
两种接法所适用的公式相同,理论上电压也是相同,只是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H:
2楼楼主说得很到位tve

网友H:
2楼楼主说得很到位,两次的负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接法时功率可以相同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