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8-09-20):
请问 PT100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在接入 EM231 RTD模块侯,

数值是不是不需要再经过什么变换就直接显示的是当前温度值??

网友A:
对应的DIP设正确的话是可以直接显示的,不过注意数据是带一位小数点的;

如331表示温度为33.1度;

网友B:
楼上的意思:得到的整数要/10就是温度值,OK

网友C:
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用触摸屏显示的话可以不用处理,直接屏上数值设成一位小数就行;

当然你可以除以10,这样就是整的温度值;

楼主:
我用触摸屏显示,除以10,触摸屏上是浮点数的一位小数,这样也对吧??

渴望无限!

网友D(2010-03-26):
不用做任何转换,直接读地址就行,在乘以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