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机座长度?

楼主(2008-09-20):
电动机一般分,长机座、中机座、短机座,请问?

机座只有这三种长度么?分别是多少?是全国标准么?

多些!!

网友A:
产品规格代号:L-----长机座;M-----中机座;S-----短机座。
下面为两个产品举例:
(1)       三相异步电动机
 Y2---132M---4   规格代号,中心高132mm,M中机座,4极
产品代号,异步电动机,第二次改型设计
(2)       户外防腐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Y---100L2---4---WF1   特殊环境代号,W户外用,F化工防腐用,1中等防腐
                     规格代号,中心高100,长机座第二铁心长度,4极

楼主:
 还是没有说明白

网友B:
电机手册上应该会有。

楼主:
我手里没有,有人知道么?

就是这三个尺寸是不是全国统一的?

网友C:
呵呵;有专用的手册可以查;但不是所有电机都按这个做的;

网友D:
不止三个  你所是的三个尺寸是没有意义的。

 L   M   S  说的是铁心长度              还有  L1   L2..........等

所使用的是功率和安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