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在电线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楼主(2008-09-20):
一 引言
   目前,运动控制器在工业上的应用越来越多,主要涉及一些产品的加工,装配,以及产品的后期组装等等,诸如,塑料成型机(注塑机),妇女,儿童用品生产线,。。。有时,同步控制在其中的应用显得尤其重要。三菱电机生产的运动控制器中,SV22版本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对于同步控制,具有其他产品或控制器无法比拟的优点。
   三菱电机的运动控制器目前主要有A系列和Q系列。A系列包括A171(最多4轴),A172(最多8轴),A173(最多32轴)和A273(最多32轴),Q系列包括Q172(最多8轴)和Q173(最多32轴);值得一提的是,Q系列可以多CPU运行,目前至多可以有3个运动控制器CPU,也就是说,可以最多控制32*3=96轴,在多工序,多动作的控制系统中,
  可以显现出强大的功能。另外,其OS版本多样化(包括SV13,SV22,…….),决定了运动控制器在工业上应用的灵活性。
   本文就三菱A171运动控制器在电线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详细说明SV22的同步系统构成。
  二.工作机械构成图

  三.动作说明
  (1)上图中,电线从右向左运动,目的是在线上等长地刻出所需要的标记或数字;
  (2)伺服马达1用恒速度控制,伺服马达2与其同步运行后,在需要的长度地方产生动作;
  (3)在一个工作周期中,包括伺服马达2的前进和后退;
  (4)上述过程在归零之后一直重复进行。
  动作地址示意图:

  四.系统构成

  五.输入输出点的分布:
  X0:两轴归零; X5:启动; X1:停止;
  X3:一轴点动正转; X4:一轴点动正转; X6:一轴点动正转;
  X7:一轴点动正转; X15:实模式向虚拟模式转换; X8:当前值设定;
  X9:虚拟轴一点动正转; XA:虚拟轴一点动反转; XC:虚拟轴二点动正转;
  XD:虚拟轴二点动反转; D110:CLUTCH ON地址; D120:CLUTCH OFF地址;
  D130:轴1的转矩限制; D132:轴2的转矩限制; D100:模式设定;
  M100:CLUTCH ON/OFF标志; D140:滑行量; XB:满足在电线上动作条件
  六.机械模型

  机械设定参数:

  【连接齿轮>
  输入齿数:1
  输出齿数:1
  输出运转方向:正转

  【辅助齿轮>
  输入齿数:1
  输出齿数:1
  输出运转方向:正转

  【终端齿轮>
  输入齿数:1
  输出齿数:1
  输出运转方向:正转
  故障时运转模式:继续

  【伺服马达>

  【辅助伺服马达>
  辅助输入轴号:2
  极限限制:最大值:2147483647,最小值:0
  指令到位范围:100
  JOG速度限制值:300000
  JOG参数块:1

  【roll-2>
  输出轴号:2
  单位:mm
  roll直径:10.0000
  roll一圈的脉冲数:100000
  滞留脉冲允许值:65535
  速度限制值:10000.00

  虚拟输入轴号:1
  极限限制:最大值:2147483647,最小值:0
  指令到位范围:100
  JOG速度限制值:300000
  JOG参数块:1
  故障时运转模式:继续

  【roll-1>
  输出轴号:1
  单位:mm
  roll直径:10.0000
  roll一圈的脉冲数:100000
  滞留脉冲允许值:65535
  速度限制值:10000.00

  【Clutch参数>
  控制模式:地址模式
  模式设定:D100
  ON/OFF指令:M100
  ON地址设定:D110
  OFF地址设定:D120
  平滑方式:定时
  平滑时间:0

  七.参数

  八.伺服程序
  (虚拟模式范围:从K100-K110)

网友A:
看你这么辛苦顶一个吧.

但是还没看出是怎么同步的.

网友B:
最简单的等距追剪控制嘛。不知道你用三菱motion做过妇女,儿童用品生产线没有,如果做过,可能告知是哪家?

网友C:
嗯,最简单的三菱motion应用,懂三菱motion的人一看就懂,不懂三菱motion的人从中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关键是楼主写得太简单,不知道是写给什么层次的人看。不过楼主还是辛苦了。

网友D:
怎么从上面没看到MOTION? CPU的程式的.只看到PLC?? CPU的程式

网友E(2008-10-21):
在学习,我也是在搞妇女用品的厂家,也在开发类似的系统,现在大概用15台伺服控制生产线。学习了!!

网友F:
三菱编程还在用地址而不用变量名?

这种典型飞剪功能,没学过三菱还真没看懂它是怎么弄的--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B:
碧海,可否告诉你是在哪家做?我对一次性卫生用品设备全伺服控制很熟

网友E:
我是在佛山的一家生产妇女用品的厂,厂里做一台新的高速机,阿木可以线下联系

网友G:
我们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用JMDM-2011一体机(单片机控制器和人机界面)做过一次性卫生用品的伺服控制系统,非常成功、稳定。

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JMDM-2011集成多功能单片机控制器与人机界面一体机,支持高速高精度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运动控制,及闭环控制。高速脉冲高达400KHZ,用C语言或中文编程,C语言的功能更强大。具体可登陆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或 www.szjmdm.cn下载说明书。

好消息: 用中文编程的工业控制器(高精度高速度全中文指令运动控制器JMDM-2011)正式推出啦,您无须懂C语言和PLC梯形图语言,比PLC使用更简单,只要您懂汉语,便会使用!即用即会!可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编码器(位置检测)、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输出高速脉冲高达400KHZ,还有高清晰LCD液晶蓝屏显示的人机交互界面!
1、用中文编程的工业控制器 20路数字量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b4e82edd1229478b458c53d18906d7d.jhtml

2、用中文编程的工业控制器 高精高速编码器定位控制、位置检测控制器(编码器AB两相解码频率为200KHZ):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a68d34b9177a9e588725a6d7f859649.jhtml

3、用中文编程的工业控制器 高精高速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定长控制、运动控制器(高速脉冲高达400KHZ):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3941fe2a1a4b5174b5467c282186263.jhtml

4、用中文编程的工业控制器 高精高速编码器+电机闭环控制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c84bf8a7edd784c0a5e292487041401.jhtml

JMDM系列工控高性价比新产品已推出,点击这里查看:
JMDM-2011全中文指令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编码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b4e82edd1229478b458c53d18906d7d.jhtml

基于C8051F的高精度12位模拟量控制器(10路模拟量、10路数字量)、可电脑在线设定参数的RS232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JMDM-10AIO1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66beed28fffb186640d800256b59e5a.jhtml

20点以下国产PLC精品最佳替代三菱FX1N-20MT/MR:优质低价20点以下PLC(JMDM-PLC2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62abd92568942e15f686a485667b2c94.jhtm2

抗强电磁干扰20点以下单片机控制器、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电脑可在线监控的串口控制数字量系统: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8fcb12f6a71fbd1b877979fd798efb.jhtml

看看几个典型的应用吧:JMDM-2011自动输送包装机控制系统:

JMDM-2011冲床送料 滚轮送料机专用的 高速高精度自动送料器
在自动售水机控制上的应用:JMDM-2011自动售水控制系统,同时支持投币式和刷卡式售水机。
JMDM-2011在制袋机、封切机、切割机上的控制应用 自动切割机控制系统
JMDM-2011在模拟信号输入输出控制方面的应用:JMDM多段多路智能温控仪

网友H(2009-05-25):
不错的帖子,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