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问题,找不到方法!请教

楼主(2008-09-20):
现在有一个两地控制的正反转系统,经过了自动化的改造,没有图纸,现在出了问题。

请问哪位知道在这种没有图纸的(系统运行)情况下,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尽快的根据线路绘制出图来。

网友A:
系统运行情况下,没有很好的办法;还是自己画电路改造吧。这玩意也挺简单的,2个多触点开关就可以搞定。

你先自己画一下,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

楼主:
不太懂!首先是线路是正在运行!不能用任何工具去测试。

网友B:
1、先画主电路,再画控制电路;

2、以接触器线圈为头绪,以指令按扭为中心,顺腾摸瓜;

网友C:
给你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D:
多地控制其实与单地控制一样,仅仅多并联了起动按钮和多串联了停止按钮。

网友E:
上面的图操作起来很不方便,每次切换都要按停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两地控制的图纸我也有,就是因为经过了自动控制的改造,把原有的线路都弄变了,某些功能也改变了。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指点。

但是也不是最有效的,经过两三次的没有线号的端子排和穿管,就不好找了。

网友F:
说说你自动控制改造后的情况,再和以前比较一下人家才可以知道.

网友G:
你把自动控制如何改造的以及故障情况说说,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啊 没事时多画两边图纸 上面的图纸你闲麻烦 也可以自行改改啊 最好是线路及简单有实用   多画两边图纸不就就可以了吗

网友I:
这个电路简单,也不麻烦。问题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故障现象,没办法分析。请说出故障现象。

楼主:
故障是在这个系统中当停了电以后,控制回路中还有一个110伏的电压存在,并且自动控制的系统也是断了电了的。

问题现在有了初步的判断,就是控制回路用的电源(正常的是取主线路的A,B两相)只在主线路上取了A相,在其他的系统上取了B相。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一个这种两地控制的正反转系统(有两个正转,反转和停止的开关盒,两个限位开关,一个热继电器,两个指示灯(一个回路监视,一个运行监视),两个接触器,像这些器件能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案。(可以考虑线路最节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