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作用

楼主(2008-09-20):
断路器的作用是切断和接通负荷电路,以及切断故障电路,防止事故扩大,保证安全运行。
其实断路器就是一种开关,它和其他普通开关的不同点主要在:1.适用电压等级高2.灭弧介质及方式,有真空,少油,多油及六氟化硫等等3.灭弧能力强,效果好.

而继电器一般是用来接通和断开控制电路。
实质是一种传递信号的电器,它根据输入的信号达到不同的控制目的。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几种作用:
1 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 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 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4) 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断路器人才网(http://dl.dqjob88.com/

网友A:
380V几KA十KA流A百KA<

网友B:
呵楼主好象还少了点什么呢,不够~~~~

网友C:
电工基础上有专门的介绍。

网友D:
很常用的,断路器的作用: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