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求助

楼主(2008-09-20):
求教各位高手,西门子ECO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显示"----",而且一直不停在闪烁,是什么原因,知道的麻烦给讲一讲。谢谢

网友A:
电源板有故障,电压低。

网友B:
CPU坏也有可能

网友C:
多大的 我有此机的配件也可以帮你解决技术上的问题13812126331

网友D:
你 这个是电源板故障,查084C和周边电路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