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次级有三组独立的抽头吗

楼主(2008-09-20):
变压器的次级有三组独立的抽头吗?
如BK-500   输入AC380V
                输出AC0-220V 200VA     AC0-80-110-127V 200VA     AC0-6.3-36V       100VA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吧 !但您的说法有点别扭,不知是不是指:次级有三组独立的线圈,有的线圈还有抽头啊?

如果是这样的,东方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可行的!

到底是理解万岁呀!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很常见,不要奇怪。

网友C:
一般的都是一个线圈抽头分多个电压,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也可以定做!

以前咨询过厂家,厂家说次级的多个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容量加起来不大于额定容量就没问题

象380/36.220。100VA的话36伏可以用100VA的容量但220的就不能用了

你可以订BK500输入380

输出6.3? 36 80 110 127 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