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就这样炸了

楼主(2008-09-20):
  今天是把台安N2。7.5KW的机器整爆炸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把这台机器带15KW的马达,原以为会过载,但是

频率上到30HZ嘣的一声炸了,马上断电,然后检测,完了。模块和

驱动全炸了,师傅说不修了,本来是修好了,带1.5KW的时候没问题,

可带15KW的就这样完了,大家帮我分析下,功率下的变频器带比它功率

打马达肯定会炸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有过流失速功能就不会了

网友B:
还是变频器没有修好,修好的话就算负载重,会过流保护的。

网友C:
肯定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没其他的原因

网友D:
看你带15KW是什么的负载???加速时间等原因,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做,现在不好说是维修的问题???

网友B:
7.5千瓦带15千瓦。怎么带都不应该坏变频器。就算启动时间短,应该保护。不应该坏变频器 !

网友E:
7.5KW变频带15KW电机,要看电机有没有负载,如空载应该可以的哦.

网友F:
和负载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15KW的电机空载电流也不过15左右 应该是机器驱动和保护的光耦不良所致 我用森兰15KW的机带30KW的电机都没有问题的 再说台安N2机不是很差 如果用7MBI50-120的模块 炸模块的情况不多 我有用7MBI50-120机型的驱动板和模块

楼主:
  我用的模块是 7MBi40-120的,把电流检测也屏蔽了的,

所以检查不到电流,但是我带1.5KW的风机都没有炸,带15KW

的就炸了。

网友G:
不炸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