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 + DM8扩展电源部分烧毁,里面程序能恢复吗??

楼主(2008-09-20):
 现有西门子 logo!  12/24RC    +    DM8 12/24R 扩展模块,两边电源部分都烧毁,如果修好的话,里面程序能恢复吗? 估计西门子那边维修时间N久。

假如烧毁部分不修, 有没办法直接读出里面的程序? 如果能,买个新的,按原程序直接写进去。

对这台设备的 运行工艺不大了解,所以有此提问。

网友A:
那坏的电源修好可以了啊,或者有备用的更换下就OK

网友B:
说一下不朽的话可能读不出来,电源部分修好后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故障如果送西门子  维修的话,大概需多长时间???

 如图:            logo  电源部分烧毁,  DM8扩展也是这一部分烧毁。

       整机外形:

楼主:
    这个是扩展模块的电路板, 同样是左上角电源部分烧毁.

网友C:
如果CPU存储部分没坏,直接焊上一电源给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