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低电导率介质测量流量仪表的选型

楼主(2008-09-20):
在测量不导电介质或低电导率介质时,除了常用的金属浮子流量计、旋涡流量计类经济型流量外,防腐耐磨的叶轮式流量计是否可行?寿命如如何?

网友A:
不导电就是电磁不能用,和其他流量计量形式无所谓了。叶轮的话黏度大或者含杂质不能用。但是有可动部件总归需要维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工况
确实是这样的,楼主只是说出了流体的部分特征(导电性),其余的参数其实都没提供的。不导电介质或低电导率介质可选的仪表还是很多的,不只限于金属浮子流量计、旋涡流量计,而且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它们还算不上常用和经济型。至于防腐耐磨的叶轮式流量计是否可行的问题,你只是在说导电率的问题和防腐耐磨不沾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