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8-09-20):
怎样把台达的VFD-B系列变频器显示的转速反应到台达的人机上面还要反应的准确

网友A:
直接可以读出来滴,吧变频转速对应的地址直接在HMI上显示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处理的

楼主:
好象只显示频率

网友B:
如果没有对应的转速地址。那么就自己在HMI用宏写一下好了,知道了频率,就等于知道了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