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龙门刨换向电气原理图

楼主(2008-09-20):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使用590+和FX2N-80MR PLC采用圆光栅编码器相互配合,完成工作台的前进、后退、加减速、换向,实现工

作台自动往复的行程设定? 最好能给份相关的电气原理图。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楼主:
难道没有一个人赐教啊?真遗憾!

网友A:
先起来吧!小德子!别跪久了,膝盖都磨破了!

网友B(2008-10-23):
我们公司改造龙门刨已经成熟,如需要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B:
小菜一碟,我公司人人都会

网友C:
就是用行程开关控制的正反转控制电路,一般的电工书上全有.太简单了.

网友D:
编码器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用增减双向的,然后在PLC里面进行区间比较,到一定计数值减速,再到一定数值反向,输出时要用即时输出指令。注意传动系统的间隙问题。

楼主:
我看5楼的朋友过时了,很快就会被淘汰。还用行程开关?都什么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