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技术问题

楼主(2008-09-20):
           本人从事固态继电器销售时间较长,对固态继电器行业应用比较熟悉。

如果大家在使用中碰到固态继电器问题 可以咨询我。大家共同进步。

QQ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网友A:
好心人,谢谢哦,。。。。。

网友B(2009-03-04):
我刚用了两个固态继电器,用他们控制交流接触器,可当我一送三相电接触器就不停的吸合---松开,我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前提: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出现一上电,接触器就开始导通和断开,是这样吗?那么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以下问题。第一:你的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安装在电机旁边,第二;你在接触器的线圈上有没有并联一个电阻10W15K左右。第三;如果以上条件成立,说明你固态继电器质量不好,抗干扰性能不好,可以告诉我你采用的是哪家的固态继电器。我对固态固态继电器有点了解。需要我什么帮助你可以联系我,我的QQ105113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