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

楼主(2008-09-20):
二位三通、二位四通、二位五通 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A:
电磁阀的气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二位三通就是说有二个位置,一个常态位置也即停止位置,一个工作位置,有一个进气口和一个工作口,另一个排气口.

   二位四通即多个工作口,二位五通即二个工作口二个排气口一个进气口.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以前听他们说,双向阀线圈不能长时间得电,这话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以前听他们说,双向阀线圈不能长时间得电,这话对吗?

网友C:
              说得不确切!阀都是双向的,你说的是双线圈的电磁阀吧?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的,如果长时间通电,在另一个线圈通电时将不能换向.

网友F:
4楼说的好,很具体。

网友G:
具体含义是要看  是什么阀   也许有气控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