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遇到的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8-09-20):
大家好,我用的是PLC300  让后有一台上位机用来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用的是西门子的 WINCC,现场总线是西门子的 profibus带屏蔽双绞线 PLC与上位机通信是通过 西门子的 CP5613 A2

现在出了点问题,昨天WINCC上所有数据突然都显示为0 ,重启后 电脑提示:short current in the bus line (总线上有短路电流存在)

cp5613 好像接触不良似的,一会能通信,好了没多久又不行了。

请问;这种情况以前大家有遇到过吗?

是怎么解决的?

总线上有短路电流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总线断了啊

网友B:
连接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屏蔽线出什么问题了,可以先检查一下。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线路,看看硬件。

网友D(2008-10-31):
SIEMENS PLC应用于工程非常广泛,杭州浙大人工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正招收PLC编程工程师,有兴趣应聘的请联系0571-88908598 或yhq9999@163.com郁先生。

网友E:
先处理知道故障点处理(一般DP站接口模块都有指示功能)

不行的采用排除法 一段段的检查

先中间掐断网络,看是前端还是后端

以次类推

网友F:
查总线两端接口好的,更换西门子的 CP5613 A2,

网友G(2009-02-06):
我碰到过,是线路短路了

网友H: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检查一下PROFIBUS个站点的连接状态.通讯模块的原因比较大.换一个试试,或者从新连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