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分配

楼主(2008-09-20):
请问海为PLC与威纶触摸屏的地址分配,是怎么个关系,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海为PLC元件的MODBUS读写地址请查看编程软件中的帮助--->帮助内容--->通信地址代码表。

请注意:海为PLC的Modbus地址号从0开始,有些文本触模屏组态软件则从1开始,如果文本触模屏组态软件的Modbus地址从0开始则直接使用通讯地址,如M0为03072,V0为40512;如果文本触模屏组态软件的Modbus地址从1开始则需将地址号加1,如M0为03073[3072+1],V0为40513[512+1]。

地址的首位是Modbus协议的地址类型,0/1为位地址,3/4为寄存器地址。后面的位为地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