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培小时计

楼主(2008-09-21):
GSM系列的 安时计 安培小时计 安培分钟计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安培小时计厂家,安培小时计用来计量电镀电源、整流机、直流电源、电池、蓄电池等等的安时量(电流安培数与时间的乘积),并可实现继电器控制、变送输出等功能。

输入   DC/A:直流5A,1A,75mV(分流器信号)
             DC/V:直流电压650V

 工作电源85~265V  DC24V /DC12V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0512-68381801

                0512-68381802   成经理

chengdapeng_qc@163.com

楼主:
安培分钟计、安培小时计均是电镀行业中专门用于统计安培分钟或安培小时数的测量仪器,由于其采用自动跟踪测量的方法,既提高了精确度,又可省去大量繁琐的人工登记工作,这样,对添加剂及镀种溶液的加入就有正确的依据,避免镀件颜色、光亮度、耐磨性及其它物理性能等因镀液浓度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并且可通过电化当量换算出所用镀种的量,以作为经济效益的参考。
在安培小时到设定值后能自动报警,并可以驱动自动加液泵自动加液,提高自动化程度。 全部采用数字化控制,操作简单易懂;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0512-68381801

                0512-68381802   成经理

chengdapeng_qc@163.com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安培小时计厂家,安培小时计用来计量电镀电源、整流机、直流电源、电池、蓄电池等等的安时量(电流安培数与时间的乘积),并可实现继电器控制、变送输出等功能。

输入 DC/A:直流5A,1A,75mV(分流器信号)
DC/V:直流电压650V

工作电源85~265V DC24V /DC12V

低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0769-61708706 骆经理

网友B:
敢问楼主悬赏的意图??

网友C:
为了定量计算槽液内电量的消耗量,电镀工艺规定以电流和时间的乘积作为镀液消耗电量的单位,即安培小时(AH)。根据镀液消耗的安时数,可以指导操作工按时添加、补充镀液成分,从而保证电镀的质量。
安培小时计的计算采用专门设计制造的仪器实现,即安培小时积算仪。安培小时计算仪电流取样取自分流器,内部有时钟信号,利用电子电路组成的乘法器得到电流和时间的乘积。积算仪设有安培累积量显示、工作次数显示等功能,累积量达到预设值时,其输出触点控制自动加料设备,向镀槽补充添加剂等。
微机接口及PLC控制
随着电镀生产线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作为电镀工艺流程中的重要部分,电镀电源应与电镀工艺、机械设备、控制系统等密切配合,适应生产线自动化的要求。
电镀电源可以将运行状态和故障情况以开关量或模拟量的方式输出,供系统接收和采集。同时系统的控制信号也可以输入至电源,电源利用数据采集技术对控制信号进行处理并
相应地改造运行状态,适应系统的要求。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成大鹏
TEL:86+512-68381801
MOB:(0)13914037100

网友D:
呵呵可以考虑, 但是我说了不算

网友E:
为了定量计算槽液内电量的消耗量,电镀工艺规定以电流和时间的乘积作为镀液消耗电量的单位,即安培小时(AH)。根据镀液消耗的安时数,可以指导操作工按时添加、补充镀液成分,从而保证电镀的质量。
安培小时计的计算采用专门设计制造的仪器实现,即安培小时积算仪。安培小时计算仪电流取样取自分流器,内部有时钟信号,利用电子电路组成的乘法器得到电流和时间的乘积。积算仪设有安培累积量显示、工作次数显示等功能,累积量达到预设值时,其输出触点控制自动加料设备,向镀槽补充添加剂等。
微机接口及PLC控制
随着电镀生产线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作为电镀工艺流程中的重要部分,电镀电源应与电镀工艺、机械设备、控制系统等密切配合,适应生产线自动化的要求。
电镀电源可以将运行状态和故障情况以开关量或模拟量的方式输出,供系统接收和采集。同时系统的控制信号也可以输入至电源,电源利用数据采集技术对控制信号进行处理并
相应地改造运行状态,适应系统的要求。

销售电话:0512-68381802成经理

chengdapeng_qc@163.com

网友F(2008-10-21):
有价格咨询,请致电我销售部门0512 68381802成

网友C:
电镀行业,整流机上用到的电流小时计技术问题。都可以致电我司销售部门

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销售电话:0512-68381801

                0512-68381802   成经理

网友G:
悬赏做广告。真是高啊!不过,我不是做电镀的。再说,安分计又不是什么高明的东西。最简单用个运放也可以搞。

网友H(2009-05-18):
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网友I:
时广告吗?那给积分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