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9显示H 0.0不能开机

楼主(2008-09-21):
(无正文)

楼主:
英威腾G9显示H 0.0不能开机,不能进入参数表,更换面板.主板无效,何故?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B:
一种情况是参数锁定,另一种情况是键盘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情况是参数锁定,另一种情况是键盘锁定

楼上的,更换面板.主板无效(是7.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QQ:809779028

网友C:
这种机器的面板按键容易损坏,如果是这个原因就重新做一下按键就可以,如果面板全好,不能进入参数表那就只能是CPU板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