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柱塞泵上的应用

楼主(2008-09-21):
250KW的变频 带210KW的绕线式电机,转子短接上了。在运行时经常发生过流保护,电机是8级的,负载柱塞泵的输送介质是泥浆,含沙量占50%,有时还跳过压,检查变频器都正常,请教大家给点意见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过载电流参数重新设置。。停车时过压就把减速时间加长

楼主:
是在运行中过压

网友A:
是下调频率是发生吗?

楼主:
频率不变 母线电压波动大

网友B:
“经常发生过流保护,有时还跳过压,含沙量占50%    ”

1、就象重载汽车在不断上坡或下坡的道路上行走!

2、你只要加长频率升高或降低的时间,简单说频率调节要慢,就是电机速度缓慢上升或缓慢下降,就可以了!

3、其实用不着变频器,用变频器后电机转矩不足也是存在的问题!

4、其实用不着变频器,用变频器后电机发电制动力矩不足,而且发电能量不能回馈电网,电能损耗加大!

网友C:
电流保护有三种。一是加速时过流,将加速时间延长;二是均速时过流,电缆(线)与电机回路有接地;三是过载时过流,对电机做优化或调整负载、电流相关参数。

快速停车时会报过压,将减速时间延长。额定电压、电压保护参数调整不当,有可能报过压。

网友B:
5、把那个变频器拆掉吧,不然还会继续影响生产,因为你需要电机迅速转起来时或迅速降下来时,由于有变频器而无法实现!

6、这就是听信骗人宣传滥用变器的结果!!!

网友A:
那就是输入电源电压波动大。。估计是船用发电机一类电源...

解决办法:1)有些型号的变频器过/欠电压保护值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修改,可以适当提高过电压保护值的设置..

                 2)增加输入电抗器或者加大输入电抗器的电抗比(比如由2.5%提高到4-6%,根据经验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傻B:人家用变频器是为了方便调节输送流量!  狗屁不通却到处放屁害人!!!

网友B:
1、“含沙量占50%  ”的泥浆泵调速就相当起重机上升下降一样,如果需要迅速搅拌或停止搅拌,电机都需要较大的转矩,远远大于额定转矩!

2、如果用绕线电机,这个转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用变频器就起坏作用了,有问题了!!!

3、不信你去掉变频器,动力马上就提起来了,而且省电,维修简单方便,不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