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0到+24V电源,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

楼主(2008-09-21):
现有0到+24V电源,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转换成-12V到+12V电源

网友A:
用一个功率够大的12伏稳压管就可以实现

网友B:
用78012稳压管

网友B:
用78012稳压管,

网友C:
用7912和7812组成-12V和+12V两对称电压的电源.,线路接法请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7912和7812组成-12V和+12V两对称电压的电源.,线路接法请看书吧.

能不能麻烦把线路接法画出来啊?

多谢!!!!!!!!

网友D:
用一个24V转正负12V输出的模块电源即可,Bob.cai@ce-power.com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E:
5楼,你那个接法能接出正负12V吗?我看不行的。应该用输入为24V,输出为正负12V的DC/DC模块

网友F:
怎么麻烦,用2个电解电容串起来。取中间点为地,不就正负12V都有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麻烦,用2个电解电容串起来。取中间点为地,不就正负12V都

这样的输出功率很低,还是用电源模块吧,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