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光耦样子差不多上面标注的贴片元件io1的贴片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8-09-21):
我有一台台达PLC出现了故障,查到最后是一只样子和光耦差不多,有4只脚的贴片元件一只管脚断掉了,上面只标注io1   5d13.请教这是个什么元件,起到什么作用,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根据外围电路推一下.还有是什么样的故障.例如一个输入点不通或是整个PLC没有运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