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的朋友在哪

楼主(2008-09-21):
我已习惯于上网就查看仪表论坛,却失望于找不到一些温控仪的留言。请各买卖各使用方发表自已的心得。

网友A:
最近有一个方案是关于温度控制的,请大家指点一下:用蒸汽对液体加温,蒸汽用电磁阀控制,

要求是刚开机运行时,若温度未到设定值,则不能自动运行,当温度到达后才能自动运行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温控器?以及PLC程序的算法

网友B:
我做过很多加热系统,接触过多家温控器,可以的话你把具体的要求发上来,我可以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