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1000求助

楼主(2008-09-21):
各位朋友,我这现有一台艾默生TD1000的变频器一启动就报E001,加速时间也改了,V/F曲线也设了,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电机 电缆线及设置

网友B:
把参数初始化,不接电机运行试试看,

如果还是不行,请联系QQ:39273391

网友C:
变频器检测出问题了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
我数据初始化了还是不行,根本就没带电机,一直报警,怎么办?、、、、

网友A(2008-11-26):
检查模块吧

网友D(2009-10-10):
我的也是报E001.空载的时候可以启动的.启动后可以接入三个150W的灯泡,驱动,电流都正常.关机器电源马上启动也没有问题的.要是带上灯泡启动信号给定后频率不上升,几秒后就报E001了.这机器是在用的过程中坏的,报警是POFF.换了那个1微法的电容就好了.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搞的头都大了.有修过这个问题的高手吗?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