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一个交替型按钮,按钮文字为“前”,模拟的时候,

想让它在ON的时候显示“后”,如何设置?问题有点低级,

可是我真的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A:
呵呵;你用在触摸屏上显示吧?

具体的型号?

楼主:
是的,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 8 Gray

网友B:
在属性里,有ON置前的功能

网友C:
问题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C:
问题说的不清楚啊..............

楼主:
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 8 Gray,

设置一个交替型按钮,按钮显示文字为“前”,模拟的时候,

想让它在ON的时候显示“后”,如何设置?问题有点低级,

可是我真的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
是它的两种状态 ,属性里有1,2分别写就行了

网友D:
错了是0,1

楼主:
找到了,不过不是属性里面,是规划工具栏里,呵呵------高兴!

网友E(2008-11-23):
对应的属性里设置文本吧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有点含糊啊!!!!

网友G:
10楼说的对,这是学习界面的基础,两个状态,你不写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啊,要分别写上对应的状态,这样在调试的时候才知道现在是出于什么状态,最好能加上点颜色,易于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