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离心机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8-09-21):
我的离心机转速是0-10000转,有没有启动快停车快的变频器配在离心机上.以保证离心机运行平稳.

网友A:
用变频器的意图是什么呢?

网友B:
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C:
资料已发到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D:
应该说从机械的角度出发,离心机不宜快起快停,你的想法可能有不妥吧。我们这的离心机用的是丹佛斯的变频器

网友E:
你的离心机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F:
离心机快起快停对机械不好,尤其是所带产品多的时候,停车惯性很大,急停会造成机械故障

网友G:
你是哪里的,离心机多少KW,我有90KW,132KW离心机应用实例。100秒快启快停。我的邮箱HJY-3333@163.COM

网友H:
快启动快停车对变频器的冲击很大而且对离心机本身冲击也很大一般不建议,大一点的离心机一般建议不少于180秒

网友I:
搞什么,老是刷版, 那个小礼物真的作用那么大?版主也不管管,太乱了。

网友J:
变速可以,快停车快的变频器配在离心机上有问题

网友K(2009-09-16):
我们的是间歇式离心机,200KW 启动停止在50秒内

网友L:
你是那里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