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教

楼主(2008-09-21):
台达B系列人机能不能反映模拟信号

网友A:
你的模拟信号要接到PLC或者A/D转换模块上,通过通讯送到HMI。用HMI怎么接模拟信号?除非HMI上集成A/D。这样的产品不多吧

网友B:
呵呵;只能通过PLC处理成数字量,显示在人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