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急,,~~~

楼主(2008-09-21):
小弟跪求各们大虾帮忙编个程序,,,
      是这样的,用一个步进电机从原点推动工件到检测台检测它的外径,工件到位后步进电机自动返回推动第二工件,怎么控制它的方向与速度?工件到位后由检测器检测,分成合格与不合格两类,,不合格由检测仪输出一个信号,合格则不输出信号,,有一个推杆把它们到左边与右边....小弟没玩过三菱的,,对步进电机也不太了解,,里面好像涉及到一个移们指令吧,,好像是用来记住工件的好坏用的,,因为从测量台到分选器还有一段距离~!   小弟刚到那边上班,,所以很急,,麻烦各位帮帮忙了,小弟在此谢过~!~

 x000 起动
x001停止
x002入料原点
x003工件到位
x004检测信号输出

y000 步进输出
y001 步进方向
y002合格品输出
y003不良品输出

网友A:
步进电机用脉冲输出控制.PLSR,或PLSY指令.如果用到脉冲指令,好像工件到位不用感应信号了,直接控制PLC的脉冲输出量就可以控制工件的推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