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楼主(2008-09-21):
大家号啊  ?我朋友的电磁炉不小心弄进了水 结果把10A的保险烧掉了.我换了一个后 一开还是烧.经检查发现.里面的可控硅管子坏掉了.按原型号换上后好了 .可是功率感觉比以前小多了  .烧水比以前慢,炒菜炒不熟.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连烧两个保险,可能控制板已经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连烧两个保险,可能控制板已经不行了

网友C:
换上的开关管参数可能有些差异。

楼主:
控制班也没问题啊   现在是一切正常啊

就是感觉功率变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上的开关管参数可能有些差异。

网友E:
更换电容。1200V  0。33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