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USB-MPI适配器与USB-PPI编程电缆

楼主(2008-09-21):
各位,大家好!

        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就是siemens的 USB-MPI适配器能否当作编程电缆与S7-200PLC通信编程?谢谢了!

网友A:
原装的Siemens的USB编程电缆可以对S7-200进行编程。

以上~~~

楼主:
谢谢了,我的就是原装的,就是价钱贵了点!

网友B:
不一样大的电缆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C:
同意3楼

楼主:
那到底能不能用与200的编程呢?

网友D:
用USB的MPI适配器6ES7 972-OCB20-0XA0可以和200通讯;

6ES7 972-0CB20-0XA0 usb:支持PPI,MPI,PROFIBUS 。

网友E:
呵呵;S7-200的那么便宜,不行就买一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S7-200的那么便宜,不行就买一条;

楼主:
因为我有现成的USB/MPI啊,不想再买一个了!  是可以和200通讯的,今天我试过了!都很好!

网友G:
这样啊,还没试过

网友H:
没问题的完全可以用

网友I:
原装的Siemens的USB编程电缆可以对S7-200进行编程

网友J:
还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K:
这样真没试过,你试了说一下

楼主:
可以的,在“Set PC/PG”里面选则“PC adper(PPI)”就可以了!

网友L:
谁用过请具体说下详细过程。

网友M:
那么S7-200的6E37 901-3DB30-0XA0 的下载可以下载S7-300的程序吗

楼主:
S7-200的6ES7 901-3DB30-0XA0不能和S7-300通讯,因为S7-200的6ES7 901-3DB30-0XA0不支持MPI通讯,所以不能下载S7-300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