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4AD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21):
小弟刚接触PLC,请问ad模块和PLC连接以后,是不是还要另外再通过电源供电DC24V的?还是通过PLC24+供电?

网友A:
再通过电源供电DC24V

楼主:
谢谢虹冰~那我的人机界面和AD转换 可以共用一个电源不?

网友B:
可以通过PLC24+供电,查PLC说明书有电源分配说明。

网友C:
呵呵;FX2N-4AD需要DC24V电源供电的;

网友D:
支持4楼的朋友

网友A:
人机界面和AD转换 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A:
人机界面和AD转换 可以共用一个电源qq744804432

网友C:
呵呵;FX2N-4AD的电源可以从PLC主机上引过来;

网友E:
FX2N-4AD的电源可以从PLC主机上引过来,人机最好电源另供,便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