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万用表能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楼主(2008-09-21):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在修变频器的时候,要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平,请问各位是用的什么牌子和什么型号的万用表啊?现在好多的表好像都不好测的啊。

网友A:
南京电表厂MF-47

网友B:
一般指针的表都可以。

网友C:
普通指针万用表就可以!!!有问题可以相互交流!变频器,PLC专业维修。13714782861      钟兴景    深圳宝安

网友D:
经典的500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普通指针万用表就可以!!!有问题可以相互交流!变频器,PLC专业维修。13714782861      钟兴景    深圳宝安

非整流系的指针表你能测的准吗???指针都把你打弯

网友E:
数字表能测不??????

楼主:
我们原来就是用的胜利的一种数字表,是很好测的,现在坏了,但现在市场上就是买不到那种型号啊。但普通的指针万用表测电压就是不太精确,我用500型德尔表也测不到的啊。

网友F:
这中表好象是太多了吧!数字的有些抗干扰能力不强,示数会不准.

网友G:
呵呵;用指针式的可以;

用数字万用表要带滤波型的;普通的是不行的;

楼主(2008-10-27):
可不可以把普通的万用表上面加一个滤波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