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6转换开关是左右两个挡位,中间零位。如何再增加右面一个档位?

楼主(2008-09-21):
lw6转换开关是左右两个挡位,中间零位。如何再增加右面一个档位?

网友A:
好象不好加档,要加 ,也要重新定做.我都是画出控制点位图,然后给供货商.因为不同的点位里面的控制凸轮不一样.

网友B:
自己是不能增加的,需要的话就要买4位的转换开关。

网友C:
不常规的,需订做,供货周期相对有点长,

买4位的,市面上多点

网友D:
打开定位卡片把卡头重装一下即可

网友A:
"

打开定位卡片把卡头重装一下即可

"

这样挡位可能有了但是你的控制动作点位是没有的,是不会是你想的样子.还要调整里面的小凸论,如果你聪明的画,可以自己磨,我干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搞的是LW5-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