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KSR201 controlbuilder登陆?

楼主(2008-09-21):
EPKS R201的 control builder登陆的帐户和 密码?

用Administrator/MNGR 都进不了?

display builder  和quik builder都可以直接登陆的

楼主:
新建用户 不知道怎么进入
最后在一个QQ好友的帮助下
进行了成功密码修改
步骤挺麻烦的啊

关于修改EPKS CONTROL BUILDER 帐户密码

一、
开始-运行-cmd
在C:\>输入paswrd
出现Password change画面,输入fnn(查看Station 右下角站号,如stn01,则f01)

继续出现Password change,在提示输入里输入f1(应该是输入密码)

提示选择security level,输入3

提示enter password(6 characters),输入6个字符的密码,

出现password change,到站里进行下面的操作

二、
在station的右下角点击Oper

出现一个输入密码的提示,输刚才的密码pks201

正确后右下角显示mngr,然后进入这里

点change password,修改密码

右上角显示password ok, 到control builder登录

三、
登录时用户名用mngr,和上面的密码,域不用默认 的,选classic

网友A(2008-12-17):
试了还是登陆不了?????

QQ:352209246

网友B:
不错啊,我在培训的时候,写在本子上的,但有点不全啊

多谢楼主啊

网友C(2009-09-06):
 好东东当然要顶下了

网友D:
明显说法有误导的地方,后面的步骤和进CB的用户和密码不是一回事。地方都没有找到。

网友E(2009-11-12):
1楼的简直就是乱说,你的做法用在改STATION登陆权限时.修改EPKS R201的 登陆的帐户是要运行C盘下的一可执行程序,根据程序选择的.

网友F:
用户名:mngr

密码:mngr

试试

网友G:
用户名:mngr
密码:mngr1
应该是这个,我们这就是这个!

网友H(2010-01-05):
如果没有修改,应该为

USER:mngr

password:mngr1

网友I:
一楼说的是更改station-based安全性操作站的权限提升密码的修改方法。是两回事。

您的情况是mngr的密码不对,属于帐户密码。在station----configure---operator---operator路径下找到mngr帐户,将权限提升到mngr后就可以更改此帐户的密码了,然后重新登录再试试

网友J(2010-03-01):
收藏一下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