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头尾方法最快?

楼主(2008-09-21):
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头尾方法最快?

网友A:
只用万用表微安档,把假定 的3个头和3个尾分别接在万用表上,转动转子,若指针几乎不动则假定的头尾成立,否则交换其中一相的两端,直到指针几乎不动则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万用表微安档,把假定 的3个头和3个尾分别接在万用表上,转动转子,若指针几乎不动则假定的头尾成立,否则交换其中一相的两端,知道指针几乎不到为止。

支持

网友C:
  1楼的方法可行,也较为快速简单。

网友D:
现在的万用表都是数字的,1楼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E:
所以我讨厌数字表。

那我又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极数方法最快?

我再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向方法最快?(假设在U1V1W1上接入正序ABC相电源,不通电的情况判断电机的转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我讨厌数字表。

那我又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极数方法最快?

我再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向方法最快?(假设在U1V1W1上接入正序ABC相电源,不通电的情况判断电机的转向)

????????????? 请问你知道怎么判断吗?

???? 告诉我们好吗?

?

网友E:
你应该先问问楼主:判断首尾什么方法最快。我只是过路的。

我知道楼主一定功力深厚,已经了解什么方法最快了。只是想考考我们。所以我就想借此机会,希望楼主会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G:
对:芳季 关于

所以我讨厌数字表。

那我又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极数方法最快?

我再出一个题:看看哪位判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向方法最快?(假设在U1V1W1上接入正序ABC相电源,不通电的情况判断电机的转向)

内容的回复:

肯定顺时针旋转,不管星接还是角接,只要电机首尾端连接正确。至于为什么,去看切割定律

网友H:
好像不是吧???????????????

网友E(2008-10-22):
听见了吧!

9楼在说什么。请大声的跟8楼再说一遍。

网友I:
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J(2009-08-02):
难测啊,数字表也会动,只是难得找到感觉

楼主(2010-12-14):
1楼的方法可行,也较为快速简单。不错

网友K:
也可以这样判断电机绕组的头尾:将3组线圈串联,通一低压交流电,用电压表测二组绕组串联电压,如测得电压值=2/3外加电压,说明这3个绕组是头尾串联。如测的电压=0,说明这二个绕组是反相连接,再用电压表测另测二相绕组的串联电压,如测的值=0,说明说明中间的绕组反相,如测值=二倍外加电压,说明未测的那组绕组反相。

网友L:
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会遇到如果电机转不了,比如类似齿轮的机械结构中,就无法判断了。

楼主:
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 会遇到如果电机转不了,比如类似齿轮的机械结构中,就无法判断了?答:因为实际运用中,头尾已判断好,线路已接,也就不用判断了。

网友M:
假设在U1V1W1上接入正序ABC相电源,不通电的情况判断电机的转向      都已经是正序接入了  那肯定是正转呗

网友N:
如果是新电机,这中方法正转的成功率在90%以上,翻修过的就不一定。动力系统安装的时候,我也经常这样接。

好像还有更准确的方法,上学的时候学过,老不用有点忘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假设在U1V1W1上接入正序ABC相电源,不通电的情况判断电机的转向      都已经是正序接入了  那肯定是正转呗

1、电机的转向,有两种,一个为正,则另一个为负向;

2、电机的转向,有两种:

1)一个为正,这时说电机的接法为正相序;

2)则另一个为负向,这时说电机的接法为负相序;

3、电机绕组三个端U、V、W,是任意确定的,转向也是任意确定的,确定一个,则另一个也确定!

楼主:
明理 wml0060
积分:3493
帖子:40
注册:07-06-21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只用万用表微安档,把假定 的3个头和3个尾分别接在万用表上,转动转子,若指针几乎不动则假定的头尾成立,否则交换其中一相的两端,直到指针几乎不动则正确。

楼主:
我认为明理答案最佳!我出本题的目的应该是无端子的电机,引出6根线

第一步:判别三相

第二步:采用旋转法判断头尾,反复试几次,毫安表几乎不动就是头尾了

第三步:至于头尾可以自定。没有严格的头尾.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只用万用表微安档,把假定 的3个头和3个尾分别接在万用表上,转动转子,若指针几乎不动则假定的头尾成立,否则交换其中一相的两端,直到指针几乎不动则正确。

这种方法简单,就用一块万用表即可,前提是这个电机需是通电转过的。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方法最简单

网友Q:
这种办法虽然只有一块电表,但速度并不一定是最快的

用一个电池,加一块万用表是最快的,任一相触碰电池,其它两相相继接万用表的毫伏或毫安档,即可以得出这两相的头尾,再把电池换已判断的一相,判断另一相的头尾就行,又快又准.

楼主:
谢谢。同意楼上的说法,这方法很好

网友R:
先用电池,再用万用表

楼主:
那要用两次,是不是麻烦一点?

楼主:
还有更好地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