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拖动电机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9-21):
我目前的电机控制方法是一个接触器控制一个减速电机,总共有9个电机都是并联的,减速比有120和100的,再整个控制电路中,每次只启动一个电机,现在发现机械设备的运行速度有点慢,我想加一个变频器,电源从总接触器出来后接到变频器上,使每一个电机再运行的时候都能通过变频器调速,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A:
变频器是调速的,不是增速的。如果生产线的速度在生产工艺中保持不变,建议不要加变频器,通过减小减速比可以达到工艺要求。如果生产工艺不仅要求同步而且要求不同速度都同步就必须要调速设备。
另:随着速比的降低电机的输出转矩会随着速度的升高而成比例降低,因此在改造的过程中要注意电机功率的增容。根据P=Tn/9550(P:功率,T:转矩,n:电机额定转速。),理论上速度增加多少,电机的功率应成正比增加。

楼主(2008-10-31):
电机的使用说明上说可以使用变频在30-60赫兹范围内调速,这样的话我用变频器只能调到60赫兹

网友B:
呵呵;一般的电机运行到60HZ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端加小型断路器+接触器+热继保护(每一只电机一个回路)还有变频器选型功率要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