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拖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我目前的电机控制方法是一个接触器控制一个减速电机,总共有9个电机都是并联的,减速比有120和100的,再整个控制电路中,每次只启动一个电机,现在发现机械设备的运行速度有点慢,我想加一个变频器,电源从总接触器出来后接到变频器上,使每一个电机再运行的时候都能通过变频器调速,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A:
按你说的应该是额定转速以上调速,但是转速不可超额定转速太多,因为受机械结构和强度的限制。另外,9台电机同时启动、停止没问题,要单台起、停只能每次起、停一台。

网友B:
 应该可以.但是要考虑楼上说的,转速不应该调的太高.

网友C:
这种思路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变频器上面不能是接触器,只能是空开一类的电源开关,但变频器下面可以并接九个接触器,每个接触器可单独控制。我以前就这么用过,没问题。

网友A:
4楼说反了。变频器在电源端可以使用接触器控制电源,在输出端,多数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中都特意提示不许接接触器。另外,在高频率下启动电机,变频器会出现过流保护的。

楼主:
没错。变频器的说明书也是直接接电机,不用接触器的。

楼主:
那还有个问题,如果变频器接在接触器下面,所有电机都并联进变频器,启动的时候所有的电机都动作了,我要的是一次只启动一个电机

网友D:
变频器下面出线加控制就OK了吧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