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9-21):
变频器能拖动减速电机吗

网友A:
减速电机,没听说过

网友:
电机才是拖动设备,变频器是驱动电机的,只要交流电机的电压、频率和功率符合变频器的指标,就可驱动啊!

网友B:
呵呵;三相交流的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只要变频器选择合适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