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616G5故障!

楼主(2008-09-21):
我公司在2001年时对部分风机类设备进行了低压变频器改造,其中生料磨循环风机132KW电机选用安川616G5变频器,前几日发现在起动电动机时发生电机无法正常升速现象,现场电机抖动,好像堵转似的。但是更换功率小的电动机15KW调试时可以正常起动和调速,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寿命到了?还是什么元件老化导致的?

网友A:
3相输出平衡吗?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B:
变频器有报警吗?注意分析变频器报警信息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可以确定的。因为更换新变频器后正常开起、调速正常。

楼主:
三相电流正常。

网友C:
驱动有故障了,某些器件老化了,使驱动波形发生变化,总的看不出来什么,需要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有报警吗?注意分析变频器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