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故障

楼主(2008-09-21):
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的保险老烧。现象1:合控制器开关保险不烧(排除励磁线圈直接短路)2;调节转速指令电位器运行,控制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一会保险烧。3;从保险烧的痕迹看好象励磁过载烧的

网友A:
在负载端接一个假负载(灯泡或电炉)如发光正常说明调速器正常,问题出在输出线路或励磁线圈上

网友B:
励磁线圈,测速发电机,用兆欧测量对地电阻

网友C:
估计励磁或测速或线路绝缘有破损.

网友D:
励磁串个电流表不就搞清楚了.

网友E:
励磁绝缘不良,有对地漏电相象

网友F:
可以给控制器接假负载,看看这样的现象是否发生,假负载用灯泡即可,如果没有你所述现象,建议更换激磁线圈。可能是激磁线圈内部有短路现象。激磁线圈的阻值你也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这里激磁线圈(电机是11KW)的阻值是29欧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励磁绝缘不良,有对地漏电相象

网友H:
楼主你是怎么排除励磁线圈直接短路的?

网友I:
检查测速机返馈回路上的整流桥,看是否有击穿.

楼主:
对:gydzx 关于楼主你是怎么排除励磁线圈直接短路的? 内容的回复:励磁线圈直接短路送电源保险就会烧

楼主:
对:qx100 关于

检查测速机返馈回路上的整流桥,看是否有击穿.

内容的回复:控制器更换了2台

楼主:
对:游刃有余 关于可以给控制器接假负载,看看这样的现象是否发生,假负载用灯泡即可,如果没有你所述现象,建议更换激磁线圈。可能是激磁线圈内部有短路现象。激磁线圈的阻值你也可以测量一下,我们这里激磁线圈(电机是11KW)的阻值是29欧姆。 内容的回复:谢谢,激磁线圈可能过载吗?

网友J:
输入的零线虚接了,

网友K: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更换励磁线圈后就正常了

网友L:
正常情况下激磁线圈不会接地,但内部短路,这是其一,滑差离合器转子轴承有没有问题,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是在说难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正常情况下激磁线圈不会接地,但内部短路,这是其一,滑差离合器转子轴承有没有问题,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是在说难免,

赞同。

楼主:
对:郭国华 关于正常情况下激磁线圈不会接地,但内部短路,这是其一,滑差离合器转子轴承有没有问题,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是在说难免,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是说测速发电机引起励磁电流提升烧保险。

楼主:
对:郭国华 关于正常情况下激磁线圈不会接地,但内部短路,这是其一,滑差离合器转子轴承有没有问题,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是在说难免, 内容的回复:滑差离合器转子轴承没有问题,测速发电机电压太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对:腾龙电气 关于输入的零线虚接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更换控制器2台,一台在控制箱内,一台在现场。电源,控制器不同,不应有零线虚接的现象

网友N:
每次开机前。速度电位器调零,

网友O:
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这种很少见。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更换励磁线圈后就正常了。

楼主:
对:苟军 关于测速发电机电压应该在15V以上,电压太低,励磁电流会自动提升,烧保险,这种很少见。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更换励磁线圈后就正常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不太明白为什么测速发电机电压低,换励磁线圈后就正常,测速发电机电压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P:
维修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基本都是励磁绕组短路引起,重绕线圈故障就能排除。

网友Q(2008-11-08):
难道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励磁绕组短路引起,更换线圈后故障排除。

网友R:
呵呵,讨论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其实还是最简单的短路,

网友S(2009-02-15):
电磁调速电机一送电调速器不送电没问题,但电磁调速电机送电不给给定电磁离合器动作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jiang0199 关于电磁调速电机一送电调速器不送电没问题,但电磁调速电机送电不给给定电磁离合器动作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请问是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电磁调速电机离合器与机械卡住了

网友T(2009-04-11):
调速电机运行3-4分钟励磁线圈温度过高调速无效 换过励磁线圈还是无效 调速器也换过无效 请问大家什么原因

网友U:
是励磁线圈不好才烧保险。

网友V:
照着说明书上的接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W(2009-09-13):
我使用的是一台JD1A-40型号控制器

故障:1. 开机了调速的电位器开到100-300就慢慢转~再加一点就会转到最大,控制器里面见到2个元件坏了一个是电容400伏104j和电容连接的电阻

可换了电容400伏104k和一样的电阻还是一样的故障,那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X(2010-05-25):
电磁调速器给激励线圈调速时,电机马上过载,停转

网友Y(2010-07-25):
我们单位里买了2台电磁调速器,安装上以后合上控制器开关就高速运转而且爆保险,是什么原因???高手帮忙解决啊。(